“PGA” 进行放大

楼主(2017-05-14):
一个小信号电压可以直接接到PSOC里的“PGA”  进行放大吗?

网友A:
可以, 但是这个小信号有多小?

楼主:
40mV左右。放大到2V。可以做到吗?

楼主:
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什么的吗?

网友B:
需要考虑,那么你40mV信号的阻抗是多少?

楼主:
你帮我看看需要加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B:
10A 的流入电流?R27 = 2m 代表2M ohm?

网友C:
哦, 4m=4M ohm?

网友D:
不是的。是4毫欧。电流检测用的精密电阻

楼主:
流入的电流是10A

网友E:
测过P2.0的电压是40mV?

楼主:
嗯,大概就是40MV

网友F:
哦 那这个没有问题,PGA的输入阻抗是10Mohm 以上

楼主:
意思是不需要那个R31 的电阻了。可以直接接PGA的输入端口了?

网友G:
可以, 但是我没看懂为什么P2.0点 是40mV

网友H:
呵呵,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I:
PSoC3/5 中 PGA 的输入阻抗 >100M欧姆。
另外,我也看不懂你的原理图 :(

楼主:
就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研究明白了再告诉你,先结贴了

网友J:
你好,这个PGA的参考电压是什么意思?好像对我的输出放大倍数有影响。就比如我取Vref=1.024V,我输入峰峰值大小不变(但波峰,波谷变化)的正弦波,在放大50倍的情况下,输出的波形相差很大。我的输入波形也是几十mV。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K:
这个可以考虑多级放大的啦

网友L:
这个至少需要量级放大的

网友M:
Vout = Vref + (Vin – Vref) × Gain
可以直接放大,如果是交流小信号的话,需要考虑加一个直流偏置,使其放大在电压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