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没留复位电阻的位置

楼主(2017-05-14):
MA86E104AS16
板上没留复位电阻的位置,只留了复位电容4.7uF的;在使用U2烧录时按烧录板上的按键后,可以听到一声响声,在板上运行程序表现为没反应

楼主:
不行之后我重新拔插烧录器的USB线(重启系统),改为使用“更新目标芯片”按钮,虽然也能听到一声响,可是响完后,电脑的烧录软件就死机了,要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闭

网友A:
烧录软件弹出更新成功的提示对话框没有

网友B: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网友A:
把复位电阻加上去

楼主:
加上去了,可效果跟没加一样。

网友C:
复位电阻式上拉还是下拉,复位电源V值有没考虑

网友D:
复位电压为多少都要考虑的

楼主:
复位电阻接在RST脚与地线之间,供电电源是DC5V,是常见的参数

网友E:
应该是烧录器上供电的原因

网友C:
也怀疑,你用什么给MCU供电

网友D:
你试试改为目标板供电

网友F:
选择更新程序,如果更新程序正常,一般来将U2没有问题。

网友G:
然后是先连接,连接3条线(VDD、GND、P31),后上电,再按键,红绿灯会闪烁,最后,绿灯亮为烧录正常,红灯亮是不正常

网友H:
请问那个“响声”是从哪来的??提问题要表达清楚吗。

蜂鸣器?继电器?按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