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离散时间的模拟信号解调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

楼主(2017-05-14):
请教个问题,离散时间的模拟信号解调为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通过过有源低通滤波即可?
本人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原理,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A:
在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下,通过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会付出原来的信号的频谱

网友B:
补充一点关于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知识点    这一块以前学通信原理时学到了   后来没用就都还给老师了   呵呵

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时(fs.max>=2fmax),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定理。   1924年奈奎斯特(Nyquist)就推导出在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的公式:   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B=2W Baud (其中W是理想)  采样定理
理想信道的极限信息速率(信道容量)   C = B * log2 N ( bps )   采样过程所应遵循的规律,又称取样定理、抽样定理。采样定理说明采样频率与信号频谱之间的关系,是连续信号离散化的基本依据。采样定理是1928年由美国电信工程师H.奈奎斯特首先提出来的,因此称为奈奎斯特采样定理。1933年由苏联工程师科捷利尼科夫首次用公式严格地表述这一定理,因此在苏联文献中称为科捷利尼科夫采样定理。1948年信息论的创始人C.E.香农对这一定理加以明确地说明并正式作为定理引用,因此在许多文献中又称为香农采样定理。采样定理有许多表述形式,但最基本的表述方式是时域采样定理和频域采样定理。采样定理在数字式遥测系统、时分制遥测系统、信息处理、数字通信和采样控制理论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C:
这么大段的资料
确实,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B=2W Baud (其中W是理想)
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应该是因为实际信号并非理想信号, 也不可能采样足够长时间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重构电路参数要如何取值?

网友C:
好象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画图的时候, 常见的处理
折线连接法
平滑曲线连接法

网友E:
 时域采样定理    频带为F的连续信号 f(t)可用一系列离散的采样值f(t1),f(t1±Δt),f(t1±2Δt),...来表示,只要这些采样点的时间间隔Δt≤1/2F,便可根据各采样值完全恢复原来的信号f(t)。 这是时域采样定理的一种表述方式。   时域采样定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当时间信号函数f(t)的最高频率分量为fM时,f(t)的值可由一系列采样间隔小于或等于1/2fM的采样值来确定,即采样点的重复频率f≥2fM。图为模拟信号和采样样本的示意图。   时域采样定理是采样误差理论、随机变量采样理论和多变量采样理论的基础。   频域采样定理  对于时间上受限制的连续信号f(t)(即当│t│>T时,f(t)=0,这里T=T2-T1是信号的持续时间),若其频谱为F(ω),则可在频域上用一系列离散的采样值 来表示,只要这些采样点的频率间隔 。

网友F:
楼上讲得非常有道理, 通过过有源低通滤波还原模拟信号也有这个说法.

网友G:
带上如果是实际电路的工程上, 我认为这个过程会有问题的.

网友H:
一方面是滤波器的频带宽度的选择问题; 另一方面滤波器也必然会影响到各离散点信号在滤波器后的值.

网友I:
所以真正能实现的这个低通滤波器, 只能是交给 DSP 的一个 "算法" 了.

网友J:
这个怎么调整的?没有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