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db信噪比 信号提取与还原

楼主(2017-05-15):
mV杂波信号中有nV有用信号,如何提取?
如果滤波的话,对nV级有用信号会有幅值上的损失,是否可以比较精确的还原nV信号本来的幅值?

网友A:
这个估计传统的放大滤波不行。LZ可以考虑一下锁定放大器(锁相放大器)。

网友B:
考虑一下锁相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锁相放大器

非常感谢
如果用锁相放大器来做,不考虑设计的成本,单说提取和还原这个信号的材料成本,会要多少钱?我查了一下,AD630 来做,这个单个要100块,有更便宜的吗?

另外,如果是100mV级别的噪声中混有mV级别的有用信号,提取有用信号必须用到锁相放大器吗?如果不用,电路的材料成本大概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传统的放大滤波不行。LZ可以考虑一下锁定放大器(锁相放大器)。 ...

非常感谢
如果用锁相放大器来做,不考虑设计的成本,单说提取和还原这个信号的材料成本,会要多少钱?我查了一下,AD630 来做,这个单个要100块,有更便宜的吗?

另外,如果是100mV级别的噪声中混有mV级别的有用信号,提取有用信号必须用到锁相放大器吗?如果不用,电路的材料成本大概要多少?

网友C:
提醒楼主一句:
mV和uV,是1000倍,可不是30db,而是60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楼主一句:
mV和nV,是1000倍,可不是30db,而是60db。

对对,我搞错了~~应该是uV

网友D:
如你说的,这个糸统不会便宜到那儿去,掷钱的项目,各方面的噪声足够搞的,还有热稳定性。

网友E:
mV和nV差1000000倍,估计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取得这种信号。

网友D:
把电路板浸在液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mV和nV差1000000倍,估计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取得这种信号。

搞错了,应该是100mV噪声中,有mV级别的有用信号,

网友F:
顶一下,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G:
可以考虑数字信号处理的思路,有些奇怪的独辟蹊径的方法,也许能解决。

楼主(2017-08-09):
找了很多资料 ,似乎可以用锁相放大器来检测信号,但是 如果是方波的话,锁相放大器能够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锁相放大器

非常感谢,我找到相关资料学习了一下,应该是这个方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