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闭环

楼主(2017-05-15):
(无正文)

网友A:
闭环试验是什么?

网友A:
反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试验是什么?

就是单相逆变的实验,通过采样输出电压与给定正弦电压做差,再经过pr调节器启动开关管

楼主:
/*-----采样-----*/

void ADCIN(void)
{

        ua1=(AdcRegs.ADCRESULT0>>4);       //dsp采样精度为12为,右移4位,变成12位数字量
    ua=(ua1-2080);                  //采样电压对应的系数为0.155,这里ia2=i*0.155*4095/3=i*211.575
                                                                         //ia2和vf2都是AD采样对应的12位数字量
     u=ua<<20;
}

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用其他的板子可以做出来,就是不知道是dsp哪里坏了

网友B:
从你的描述看  明显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C:
在线仿真看看寄存器,看看ADRESULT有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仿真看看寄存器,看看ADRESULT有没值。

我通过DA口观察采样进来的量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描述看  明显是MCU出问题了

什么是MCU啊?还有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MCU坏的啊?谢谢指教

网友D:
这是做闭环控制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做闭环控制的哈

是的

网友B:
有机会给大伙结合代码讲解一下算法

网友E(2018-01-24):
您好 请问你这个2812的闭环程序搞定了吗?我想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F:
不会是主芯片出问题了吧,有没有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