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讲下这个电路(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5):
“求大神讲下这个电路(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讲工作原理,首先要这个电路能够工作。不能工作的电路,也就谈不到工作原理。

网友B:
这个真的作用不大,浪费三极管。
相当于5V电源串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到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