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20-ADC的SHUNT电阻差分接法问题?

楼主(2017-05-15):
我想用ADS1220来测电流,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一个电流检测SHUNT电阻,又叫分流电阻,接在低侧,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负载的地。我想知道这时,电阻两端的信号是,差分信号,伪差分信号,还是单端信号?一看上去,有点符合单端的,但是有好多电路是接成差分。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接成单端的也可以,差分的也可以。

网友B:
建议差分. 虽然从原理图看, 是个单端信号.
但要注意, 通常那是功率地, 跟你的模拟信号地不是一回事.

楼主:
我想用来测很小很小的电流,1UA,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测得很准…………
我在TI的论谈网上,TI的员工给的答案是,要我在前级再加一个电流运放,后面再挂一个ADC,估计意思是先把电压放大一些,再用ADC来测,
各位大牛高手有何更好的办法没

楼主:
我总是觉得,经过一次放大,这放大一定有误差,然后再经过ADC,这里又一次误差,这样两次误差, 估计最后做出来的不是很准

网友B:
经过一次放大,这放大一定有误差
这一点没错
但是也不能因为有误差而不愿意加放大. 因为信号不在 ADC 合适范围, 测量误差就更大.

如果最后得到的结果不准, 可以校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