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5313 8管脚单片机的I2C和UART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2017-05-15):
各位大侠:PIC16LF15313 8管脚单片机的I2C和UART可以分别用吗?
datasheet里写着:
1. I2C logic level是RA1和RA2
2. Tx和Rx对应的是RA0和RA1
UART和I2C同时用会有冲突吗?

楼主:
datasheet中的相关内容见图片

网友A:
应该会支持重映射的吧,不然芯片设计者也是太傻瓜了,两个外设不能一起用。

网友B(2019-02-14):
用MCC配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备注写了,SCL1可以映射,但是电平判定是标准的TTL/ST电平,如果I2C通讯间的电平可以保证满足以上输出输出电平规范,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PIC16LF15313芯片规格书能发一下给我吗?

网友E:
如果只能共用引脚,肯定不行了。

网友E:
看看手册是不是某个通信接口支持多个端口的映射。

网友F:
可以支持重映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备注写了,SCL1可以映射,但是电平判定是标准的TTL/ST电平,如果I2C通讯间的电平可以保证满足以上输出输出 ...

对..备注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H:
没问题,可以用,配置时候映射到其他位置。

网友I:
可以把RX1 用PPS映射到其他管脚上,I2C管脚保持默认管脚,这样可以保留I2C/SMBUS规范电平

网友J:
重映射端口即可,现在一般单片机都会支持引脚功能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