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s5530问题

楼主(2017-05-15):
AD芯片CS5530,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模拟电源是5v,数字电源是3.3v,参考电压是5v,采集的是桥式传感器(一般的4线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供电桥压是10v,这个10v经过电源芯片降压提供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和参考电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5530出来的转换结果是0x3A34~0X3A38.,不管输入是多大转换结果都是这个值。一旦我把传感器的桥压降到8v左右(其他的供电还是有10v来提供),装换结果就正确,或者我只把传感器10v桥压用另一个10v电源来提供,装换结果也正确。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0-04-18):
搞定了吗?

网友B:
楼主的原因在于10V供桥时,信号输出的对地电压都达到了5V,已经到了AD芯片输入的极限了,降到8V供桥,信号对地电压就降低到4V,所以就没有问题。
不过楼主居然用IC降压后给AD芯片提供模拟和参考电源,估计整个系统的温漂是一塌糊涂了

网友C:
感觉供电系统乱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