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CS5530芯片问题

楼主(2017-05-15):
AD芯片选的是CS5530,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模拟电源是5v,数字电源是3.3v,参考电压是5v,采集的是桥式传感器(一般的4线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供电桥压是10v,这个10v经过电源芯片降压提供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和参考电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5530出来的转换结果是0x3A34~0X3A38.,不管输入是多大转换结果都是这个值。一旦我把传感器的桥压降到8v左右(其他的供电还是有10v来提供),装换结果就正确,或者我只把传感器10v桥压用另一个10v电源来提供,装换结果也正确。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传感器采用5伏供桥,同时,CS5530的参考电压与桥压相同为5伏,这样的话就可以采用比率测量法完成高精度的AD转换。

网友B:
传感器的输出超出了共模电压允许范围。比如,两个输出端都在5.5V左右。。。

网友C:
如果电桥要10V供电,需用-2.5V加7.5V供电。保证电桥输出直流偏置2.5V

网友D(2024-01-31):
模数转换器 SIG5530 国产平替 CS5530

信格勒微电子的芯片产品已通过行业头部大厂导入验证,深受百万终端客户好评。
而且因为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 性能更好 。MCU不用改 c code。

SIG5530
1.6SPS to 3840SPS 24-bit ADC with PGA Gain=64

Compatible Parts
CS5530 pin/register fully compatible (10nV/℃ and 2ppm/℃ ).

Features
  • Programmable Gain: 64
  • Data Rates: 1.6SPS to 3840SPS
  • RMS Noises: 16nV at 7.5SPS (Gain = 64)
  • Offset Drift: 5nV/℃ (Gain = 64)
  • Gain Drift: 0.5ppm/℃
  • Integral Non-linearity: 3ppm
  • Reference input current: 250nA
  • Internal Reference: 5ppm/℃
  • Internal or External Clock
  • SINC3/SINC1 Filter Option
  • 2 Differential Inputs
  • Current: 4.0mA
  •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 Package: 20-ld TSSOP
  • Power Supply
       AVDD: 4.75V to 5.25V or ±2.5V
       DVDD: 2.7V to 5.25V

其他芯片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