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做低端项目选择

楼主(2017-05-15):
    请问下大家,现在做比较简单的项目是不是都是先用PIC 的某款单片机编译了,测试了没问题后再找个国产,台湾的便宜单片机其替代它??
   毕竟台湾的单片机便宜但都是OTP(只能烧写一次的)。

网友A:
简单项目直接KEIL,然后烧写实测。(反正OTP便宜)

网友B:
  有少数这这样大部分不是这样,台系芯片也有很可重复烧录上千万次的;我MDT这一块的QQ:459023641

网友C:
看你的产品是否对成本敏感之类的,以及量了,不能单纯从成本考虑,还有供货能力,是否可升级等其他方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产品是否对成本敏感之类的,以及量了,不能单纯从成本考虑,还有供货能力,是否可升级等其他方向考虑 ...

比较简单的产品,就是要考虑成本和稳定性

网友D:
有种东西叫仿真器,otp一般也有对应的flash的型号……

网友E:
台湾单片机便宜的也有FLASH的哈,有需要合泰的8位和32位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