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脑电源380V供电可行不呢,求指点

楼主(2017-05-15):
(无正文)

网友A:
山寨电源可以工作,正品电源上电就挂

网友B:
电压太高,估计得冒烟!

网友C:
一上就挂,可以考虑买个变压器。

网友D:
不行,主要是里面的桥式整流后的主滤波电容要爆! 一般主滤波电容的耐压是400V基本不会有比这更大的了 ,你算一下当220V接入电容上的电压311V,当输入电压是380V时电容上的电压为537V。所以你接380的话只会有一个结果 嘭+青烟。

网友E:
外边穿一只整流二极管可能会行,只是高压没有屏蔽比较危险!

网友F:
想办法扯根零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