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V8.92版本,编译成功后不显示Flash已用容量

楼主(2017-05-15):
如题,哪里设置不对么?

网友A:
什么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译器???

MPLAB IDE V8.92版本

网友B:
在菜单view里面选择Memory usage gaug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菜单view里面选择Memory usage gauge即可!

谢谢回复!在菜单里是可以看到,但编译成功后在Output栏里还是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我也用8.92,也没显示,一直也是这么看的!
有结果告诉我一声!

网友A:
你这也不是编译器啊,这是个软件开发平台而已

网友C:
在 .lst  中,去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