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电器原理图中Q、FU、KM、KA、KT、SB分别代表什么电器元件?

楼主(2017-05-15):
刚才群里有人问那个SB问题。。哈哈。搞笑,我就招来相关的。。给大家查询

楼主:
另外可能不全是这种,也可以是别的类型的,只是那一般就是代表了按键。。。

网友A:
可能不是这样的,是那个短接用的。

网友A:
临时测试短接用的,也可以用焊锡连接上那种。

网友B:
ST开发板上会有些,类似于没有焊接元件的那种断开的东西。

网友C:
FU 是熔断器km 是接触器SB 是按钮开关 FR 是热继电器KA 是继电器吧QS 好像是刀开关

网友C: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网友C:
FU熔断器
SB按钮
FR接触器
KM中间继电器
KA 电流继电器
KT时间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SA转换开关

网友D:
要结合实际电路,这个非元件的东西,看你怎么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