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电路图中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7-05-15):
各位前辈,图中标记得那器件是什么器件,有什么作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ST的原理图吧,问问ST的高手应该知道。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调试测试点,或是测试探针

网友C:
ST的原理图  看看discovery的板子就知道了,是短接焊盘

网友D:
选择性短路

网友A:
short bead的第一个字母。或者short break

网友E:
让你碰一下下就可以短接的焊盘。

楼主:
那这器件具体作用是什么呢?在电路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

网友F:
就是一个跳线,让你可以方便的断开或者链接,方便调试维修电路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G:
这个就是短接焊路呀  QQ:459023641可交流一下

网友H:
就是跳线吧

网友I:
短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