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原理图中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7-05-15):
各位前辈,图中标记得那器件是什么器件,有什么作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一般就是用于临时按键之类的,比如
类似这种,但是呢。如果是ST的,那么就有讲究了。

网友A:
一般ST的短接用的焊盘,凹凸相对的那种就是这个原理图标记

网友A:
楼主在群里发的图片

楼主:
楼主,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临时短接一下用的,你可以用个导线碰一下,或者用螺丝刀碰一下,就可以短接上。

楼主:
若不用导线碰一下,或者用螺丝刀碰一下,相当于开路吗?

网友C:
是不是做触发用的

楼主:
电路中用那么多,就是触发用的,意思是不触发与外接口就不通,那这样做到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用那么多,就是触发用的,意思是不触发与外接口就不通,那这样做到的意义是什么呢? ...

冗余设计。   可以配合产生各种可能性。  类似于拨码开关。

网友E:
solder bridge,电路形式就是两个焊点,尅通过焊锡桥接,选择这个地方是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