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ubuntu下安装jdk

楼主(2017-05-15):
ubuntu 安装jdk 的两种方式:
1:通过ppa(源) 方式安装.

2:通过官网下载安装包安装.

这里推荐第1种,因为可以通过 apt-get upgrade 方式方便获得jdk的升级

一、使用ppa/源方式安装
1.添加ppa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webupd8team/java

sudo apt-get update
2.安装oracle-java-installer

 jdk7

sudo apt-get install oracle-java7-installer
 jdk8

sudo apt-get install oracle-java8-installer
安装器会提示你同意 oracle 的服务条款,选择 ok

然后选择yes 即可

如果你懒,不想自己手动点击.也可以加入下面的这条命令,默认同意条款:

JDK7 默认选择条款

echo oracle-java7-installer shared/accepted-oracle-license-v1-1 select true | sudo /usr/bin/debconf-set-selections
JDK8 默认选择条款

echo oracle-java8-installer shared/accepted-oracle-license-v1-1 select true | sudo /usr/bin/debconf-set-selections
接下会是等待(依个人网速定)

如果你因为防火墙或者其他原因,导致installer 下载速度很慢,可以中断操作.然后下载好相应jdk的tar.gz 包,放在:

   /var/cache/oracle-jdk7-installer             (jdk7)

   /var/cache/oracle-jdk8-installer              (jdk8)

下面,然后安装一次installer. installer 则会默认使用 你下载的tar.gz包

3.设置系统默认jdk

JDk7

sudo update-java-alternatives -s java-7-oracle
JDK8

sudo update-java-alternatives -s java-8-oracle
如果即安装了jdk7,又安装了jdk8,要实现两者的切换,可以:

  jdk8 切换到jdk7

sudo update-java-alternatives -s java-7-oracle
  jdk7 切换到jdk8

sudo update-java-alternatives -s java-8-oracle
4.测试jdk 是是否安装成功:

java -version

javac -version

二、直接下载jdk压缩包方式安装(这里只介绍jdk7的,jdk8 的原理完全一致)
 分为下面5个步骤

   1.官网下载JDK

   2.解压缩,放到指定目录

   3.配置环境变量

   4.设置系统默认JDK

 5. 测试jdk

1.官网下载JDK

2. 解压缩,放到指定目录(以jdk-7u60-linux-x64.gz为例)

  创建目录:

sudo mkdir /usr/lib/jvm
 加压缩到该目录:

sudo tar -zxvf jdk-7u60-linux-x64.gz -C /usr/lib/jvm
3.修改环境变量:

sudo vim ~/.bashrc
 文件的末尾追加下面内容:

#set oracle jdk environment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dk1.7.0_60  ## 这里要注意目录要换成自己解压的jdk 目录
export JRE_HOME=${JAVA_HOME}/jre
export CLASSPATH=.:${JAVA_HOME}/lib:${JRE_HOME}/lib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使环境变量马上生效

source ~/.bashrc
4.设置系统默认jdk 版本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 java /usr/lib/jvm/jdk1.7.0_60/bin/java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c javac /usr/lib/jvm/jdk1.7.0_60/bin/javac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r jar /usr/lib/jvm/jdk1.7.0_60/bin/jar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h javah /usr/lib/jvm/jdk1.7.0_60/bin/javah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p javap /usr/lib/jvm/jdk1.7.0_60/bin/javap 300
 然后执行: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若是初次安装jdk,会有下面的提示

   There is only one alternative in link group java (providing /usr/bin/java):
    /usr/lib/jvm/jdk1.7.0_60/bin/java

 否者,选择合适的jdk

5.测试jdk

java -version

java version "1.7.0_60"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build 1.7.0_60-b19)
  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build 24.60-b09, mixed mode)

  jdk 安装成功

ubuntu  两种下安装jdk7 jdk8 的方式介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