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负载的DCDC电路可以用0603/0805封装的贴片电感吗

楼主(2017-05-15):
要用DCDC控制器TPS61030做个电源电路(如下图),输入2.0~3.3V,输出2.2V,负载电流最大50mA,因为体积考虑希望用尽量小的元件。一般看到的DCDC电路都用比较大的线绕电感,但我要求的负载电流小,不知能不能用0603/0805这种封装的叠层电感(如图中的L1),查过这封装的电感Ir(MAX)在100mA左右,如果不行的话是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贴的这个电路要求电感饱和电流有几个安培吧?100mA的电感是不能用的。

网友B:
这个必须要功率电感,负载带不起,电感在调制时需要承受很大的电流。

网友C:
所有的DC DC  电感的作用都是储能的,必须是绕线电感,楼主别想其他自创了。

网友D:
可以用
LQM2HPN2R2MG0L 2.2uH±20% 1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