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DK一点击下载就死机,需要重启软件呢

楼主(2017-05-15):
为什么MDK一点击下载就死机,需要重启软件呢

网友A:
版本不对?还是仿真器不对呢?

网友B:
提示什么呢?总有个提示吧?

网友C:
我觉得是编译器或者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对?还是仿真器不对呢?

我觉得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E:
卡住了或者内存不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提示什么呢?总有个提示吧?

编译有问题吗?

网友G:
估计是你的计算机 配置不行!

网友H:
是不是 系统和软件不兼容呢?

网友H:
另外 是不是下载器出了问题?导致 IDE编程环境与下载器之间的调用 不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