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怎么样使1V,0.2A升压为5V,0.5A,谢谢

楼主(2017-05-15):
(无正文)

网友A:
发家致富在此一举

网友B:
做出来以后,太阳公公都要下岗。

网友C:
大神级的想法!

网友D:
需求不是很明朗
至少你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E:
外接电源~~~

楼主:
哈哈,有木有办法发家致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以后,太阳公公都要下岗。

虽然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但是是不是可以转换思想,不是实时输出,可以考虑为实时输入,存储(考虑给一节锂电池存储)之后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求不是很明朗
至少你描述的有问题

我是想给手机充电,输入功率很低,但是能不能通过给一节锂电池存储之后,再给手机充电。
虽然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但是是不是可以转换思想,不是实时输出,可以考虑为实时输入,存储(考虑给一节锂电池存储)之后再输出。

楼主:
不需要外接电源能否有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外接电源能否有办法

能不能考虑为这么小的输出功率转化为脉冲给锂电池充电,然后再从锂电池升压之后给手机充电

网友F:
同求如此方案。要求:
输入1V 0.2A升压为5V 0.5A输出,然后我将5V又降压到1V接到输入端,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出功率了,老板再也不用担心电池不够容量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给手机充电,输入功率很低,但是能不能通过给一节锂电池存储之后,再给手机充电。
虽然输入功率小 ...

可以实现的
先升压 然后给电池充电 然后电池再升到5V
前提是给电池充电时间要远大于给手机充电
你的想法类似于能量搜集 之前做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G:
瞬间输出可以吧. 就像人装13一样,省吃俭用1个月,装一天土豪,还是可以把

网友H:
然后手机就一直在提示正在充电.退出充电,...浪费的能量比充电的还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先升压 然后给电池充电 然后电池再升到5V
前提是给电池充电时间要远大于给手机充电

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但是是不是可以转换思想,不是实时输出,可以考虑为实时输入,存储(考虑给一 ...

理论可行,可是这1伏输入的电源也不好搞啊!

网友J:
怎么样使1V,0.2A升压为5V,0.5A
理论上就有问题,多出的功率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