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的ADC如何使用中断模式的多通道采集

楼主(2017-05-15):
我这里无论是EOC或者EOS模式下,都是采集都第一个通道数据啊,后面的数据怎么获取不到
HAL版本是最新的1.9.0

网友A:
把DR寄存器里面的值每次都读了,也不可以吗

网友B:
多通道连续采样吧, 使用 DMA 方式.
数据在 DMA 指向的内存地址

楼主(2017-06-14):
引用 网友A:
把DR寄存器里面的值每次都读了,也不可以吗

是的都按照时序读过了

网友:
使用非DMA方式也可以读的,循环采样就行

网友C(2018-11-1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采用单次方式,采样2个通道,通道3和内置温度,初始化部分在主循环前,在主循环中,配置通道并轮流采,结果只能采到通道3的。只采一个通道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