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断只能进一次?

楼主(2017-05-15):
ev, ease, se, TI, CPU
我想设置电机每隔1s改变占空比,为什么进去中断一次之后后就不会循环?求指教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if((increase==1)&&(decrease==0)) //如果占空比越来越小
      {
              EvaRegs.CMPR1=EvaRegs.CMPR1+938;
              if(EvaRegs.CMPR1>=0x41EB)
     {
                 EvaRegs.CMPR1=0x41EB;  //占空比到达最小的10%时,改变变化的方向
        increase=0;
        decrease=1;
     }
      }
         if((increase==0)&&(decrease==1)) //如果占空比越来越大
      {
              EvaRegs.CMPR1=EvaRegs.CMPR1-938;
              if(EvaRegs.CMPR1<=0x0753)
     {
                 EvaRegs.CMPR1=0x0753;  //占空比到达最大的90%时,改变变化的方向
        increase=1;
        decrease=0;
     }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
   PieCtrl.PIEACK.bit.ACK1=1;    //
   EINT; //开全局中断

网友A:
应该是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B:
一般只能进一次中断的原因是相关标志没有清零,没法进行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能进一次中断的原因是相关标志没有清零,没法进行下一次

经过1s之后,程序运行到Defaults.c文件里的TINT0_isr(void)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

时钟没使能还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