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100:双摄像头图像采集之ddr_avl_bridge.v模块代码解析

楼主(2017-05-15):
例说FPGA连载100:双摄像头图像采集之ddr_avl_bridge.v模块代码解析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该模块用于衔接DDR2控制器IP核与用户逻辑,即两个video_ctrl.v模块产生的视频流通过该模块写入到DDR2存储器中,而DDR2存储器中的视频流又通过该模块送往lcd_driver.v模块,用于LCD的显示。该模块的功能框图如图20.7所示。该模块例化了两个DDR2写缓存FIFO,分别用于两路输入视频的数据流缓存;同时也例化了一个DDR2读出缓存FIFO,用于缓存VGA显示需要读取的DDR2数据。
图20.7 DDR2控制器桥接模块功能框图
         由于输入视频为两路,而读出这些视频时,我们希望这两路视频同时显示在液晶屏的左右两侧,因此它的地址分配有一点技巧。我们的地址分配思路是这样的:
由于数据读写位宽为64bit,即4*16bit,因此我们一个地址对应的视频流像素点是4;DDR2读写的突发长度为8(即local_size = 8),因此我们主要控制地址位bit22-3,对应的像素点是32。由于视频流一行为640像素,那么20个bit22-3地址就可以存储一行的视频像素点数据。为了便于寻址,我们取32次突发传输地址作为一行的存储空间,虽然只是用了其中的20个地址。为了在读取视频流时,屏幕左右的两个视频行地址是紧挨着的地址,我们可以定义地址的bit8=0时,用于左侧视频的地址空间;bit8=1时,用于右侧视频的地址空间。这部分的代码如下所示。
////////////////////////////////////////////////////
//DDR读写地址信号产生
reg[22:0] local_w1addr,local_w2addr;    //写DDR地址
reg[22:0] local_raddr;  //读DDR地址
    //读DDR地址产生
always @(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
    if(!local_rst_n) local_raddr <=23'd0;
    else if(rdfifo_clr_r[3])local_raddr <= 23'd0;
    else if(sddr_state == SDDR_RSOPRF)begin
        if(local_raddr[7:3] == 5'd19)begin
            local_raddr[7:3] <=5'd0;
            local_raddr[22:8] <=local_raddr[22:8]+1'b1;
        end
        else local_raddr[7:3] <=local_raddr[7:3]+1'b1;
    end

    //第一路视频写DDR地址产生
always @(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
    if(!local_rst_n) local_w1addr<= 23'd0;
    else if(pos_wrf1_clr) local_w1addr<= 23'd0;
    else if(sddr_state == SDDR_WSOP1)begin
        if(local_w1addr[7:3] == 5'd19)begin
            local_w1addr[7:3] <=5'd0;
            local_w1addr[22:8] <=local_w1addr[22:8]+2'b10;
        end
        else local_w1addr[7:3] <=local_w1addr[7:3]+1'b1;
    end

    //第二路视频写DDR地址产生
always @(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
    if(!local_rst_n) local_w2addr<= 23'h000100;
    else if(pos_wrf2_clr) local_w2addr<= 23'h000100;
    else if(sddr_state == SDDR_WSOP2)begin
        if(local_w2addr[7:3] == 5'd19)begin
            local_w2addr[7:3] <=5'd0;
            local_w2addr[22:8] <=local_w2addr[22:8]+2'b10;
        end
        else local_w2addr[7:3] <=local_w2addr[7:3]+1'b1;
    end
wire[22:0] local_waddr = (sddr_state == SDDR_WRIT1) ? local_w1addr:local_w2addr;
assign local_address = ((sddr_state == SDDR_WRIT1) || (sddr_state ==SDDR_WRIT2)) ? local_waddr:local_raddr;    //DDR2地址赋值
assign local_size = 7'd8;

网友A(2017-07-10):
大大
好美德壓
叩謝

网友B:
谢谢楼主资料解析!!!!!!!!!学FPGA,来北京至芯科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