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好像锁死了,下载不进去,怎么解锁呢?

楼主(2017-05-15):
STM32好像锁死了,下载不进去,怎么解锁呢?

网友A:
boot0拉高启动,用UART ISP下载。

网友B:
要看你芯片挂了,还是下载口被锁住了呢?

网友C:
用rlink擦除下就好了

网友D:
rlink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没有听说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link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没有听说过

rlink也是一种仿真器,是st公司设计生产的

网友F:
用ISP模式,经UART串口全片删除。

网友G:
除非使能了读保护,不然一般不会锁死的。

网友H:
如果你把JTAG接口当做了普通的IO,确实会连接不上的,擦除就好了。

网友I:
如果该程序工程中芯片选型不正确或着程序中复用了JTAG或SW复用引脚导致程序执行后出现启动配置错误或者调试引脚被占用而引起的芯片锁死或Jlnk连接不上的问题

网友J:
jflash的unlock有人说可以解锁stm32,不知道有人尝试过没

网友K:
把BOOT0和BOOT1跳成1和0,让内部程序不运行,然后再重新下载另外的程序,再改回BOOT设置,便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L:
楼主报错什么呢,我是好好的突然就报错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了

网友M: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错误导致内核停止工作,这就意味着内核被锁,这时候已经无法把程序下载进去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ISP方式下载程序进去冲刷一遍,然后就好用了。

网友N:
SEGGER 的J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就可以解锁

网友O:
在下载的时候 请按住复位键或者 还是其他的什么操作来着,。。直接擦除!

网友P(2018-04-26):
引用 网友N:
SEGGER 的J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就可以解锁 ...

我试了你的办法,一次见效,特地回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