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初学者

楼主(2017-05-15):
本人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有些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怎么可以可以快速入门啊,希望可以得到有经验的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看例程,定项目,自己动手干,遇到问题再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B:
一句话:在干中学!别啃书本,别钻牛角尖。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目标达到,别在乎程序难以程度。

网友C:
先照抄,再默写;在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去弄透,要积累各个模块的逻辑结构。

网友D:
建议买套学习版,配套资料很基础也很全面,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E:
先把模电 数电摸熟悉 在学51单片机 带着学C语言呗

网友F:
学单片机的话最好先看看C,毕竟是用c编程。。

网友G:
还是老老实实多练习吧,感觉没有捷径。

网友H:
你可以看一些有解析的电路图或者用MOOC学

网友I:
找找别人的正儿八经的项目工程看,,

网友J:
熟悉基本电路;
熟悉一个MCU的基本情况;
熟悉C或其它可用的语言;
上面的资料不用弄懂,看一遍就好;
找点简单的例程,打一遍;运行;
用自己的想法修改这个例子,调试运行;
不懂了回到上面看书,慢慢就会理解;
循环几次之后;
给自己定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慢慢实现;
加大难度,或找一个身边熟悉的东东,复现它;
资料上的东西,不动手不会真的理解,没有难题永远也不会学会;
一个好的思路比上面的东东都重要,要学会自己想办法实现自己的目的!

网友K:
数电、模电、C语言是基础,你不一定要精通,但能帮助你理解电路设计和编程实现

我是先学的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我是买的普中的51开发板,入门足够用了

网友L:
看签名, 21ic 公开课

网友M:
晕,吓我一跳,我看成了“单骗初学者”

网友N:
参与一下实际项目,有了项目经验就都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