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keil中,if语句必须加上else吗?

楼主(2017-05-15):
最近调程序发现和C语言有点不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一定,if语句是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

网友B:
C51语言提供了3种形式的if语。
if 语句 有三种格式,看你用哪一种格式
if(表达式)
语句;

if(表达式)
    语句1;
    语句2;

if(表达式1)
        语句1;
    else  if(表达式2)
        语句2;
    else  if(表达式3)
        语句3;
        …
    else  if(表达式m)
        语句m;
        语句n;

网友C:
在不满足if的时候就按else执行 不加 只要不满足if就不管了 直接干别的

网友D:
if是可以单用的,比如if(!a) b=0;,意思就是如果a=0那么b也等于0,否则不执行IF后边的语句

网友E:
不一定,语录1:如果明天下雨,就不能去打球。语录2:如果小明不在班上,可能在食堂,要么在路上。加else结果不是A就是B

网友F:
可以不加,可以用很多个if ,用case比较多。

网友G:
看你的逻辑要不要加else  看情况的可能性

网友H:
不是必须要加的。不加也可以用的。。

网友I:
不一定,这个东西,你可以用简单的小程序来尝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J:
估计你是开启了misra选项

网友K:
else不是必须的,但我个人觉得最好养成if和else配对的习惯,哪怕确实没有要执行的操作,我也会放个else{}里面空着,这样逻辑更清晰,程序的可读性更好

网友L:
不是必须,看情况使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