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DS18b20程序 已调试通过

楼主(2017-05-15):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5-12-12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sart.h"

/**************************************************************************************
* 描  述 : GPIO/USART1初始化配置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GPIO_DeInit(GPIOB);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初始状态,熄灭指示灯LED1
}

/**************************************************************************************
* 描  述 : MAIN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设置系统时钟72MHZ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    //初始化配置TIM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delay_ms(500);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for(;;)
        {
                printf("\r\n temperature %.1f\r\n",DS18B20_Get_Temp());
                delay_ms(1500);                     // 1.5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

/*********************************END FILE********************************************/

网友A:
可以和51驱动18B20的代码对比,你明白更多。

网友B:
n=DS18B20_Get_Temp();  我这么写为什么n为0

网友C:
请问,双路温度测量可以用么

欢迎砸场子

网友D:
n=DS18B20_Get_Temp();  我这么写为什么n=0??

网友E:
谢谢提供,很有用的例子。。

网友F:
DS18B20的STM32单片机程序,多谢分享。

网友G: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H:
这温度传感器已经有点不适应时代了,多找找物联网相关的传感器,功能多,精读高,是做产品的选择

网友H:
不要一提到温度传感器,确只能想到它,low了,就像学英语,词汇量体现一个人的水平

网友I:
学习了,很早以前用51调试过!

网友J:
有没有一条线上挂好几个的那种。

网友K:
直接可以拿走用啊?

网友L:
这个移植51单片机的就行,控制时序

网友L:
楼主的现在还是使用DS18b20,怎么不使用其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