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怎么在Manage Run_Time Environment中添加外设和GPIO呀?

楼主(2017-05-15):
刚开始玩STM32,选的是STM32L433,可是创建工程的时候怎么通过Manage Run_Time Environment添加GPIO和USART、SPI等呀?

网友A(2023-02-20):
可以用cubemx直接生成了,没必要使用keil生成了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熟悉,嘿嘿,我都是用官方的demo直接改的

网友C:
为啥喜欢这么做呢,我觉得用官方提供的例程修改多容易呀,还不容易出错

网友D:
如果使用Manage Run_Time Environment这个好像有点麻烦嘞

网友E:
不会这么加,我一般都是使用cubemx生成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