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的锂电池要不要定时器?

楼主(2017-05-15):
(无正文)

网友A:
锂电池有保护电路,不会过充的,铅酸电池你要是买的正规的充电器,也不用定时器什么的,根本不会过冲的

网友B:
铅酸电池可以用简易充电器充,这时才需要定时器,但好的充电器不需要,全过程都是自动的,最后转为涓流浮充。而锂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动力电池,必须使用专用充电器,其过程也是全自动的,自然不需要什么定时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要  有电流检测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