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机如何进军三十二位单片机

楼主(2017-05-15):
如题,本人作为一个八位单片机的软件工程师,也有四五年了,但是在这个RAM横行的年代,八位单片机好像真的不够看了。
1、资源的不够用:相对于产品要求的日益增加,而八位机的内部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虽然资源短缺会逼迫人创新(比如IO复用,IO口采AD,IO驱动LCD等等),但是感觉这样玩下去终有一天会遇到瓶颈,到最后还是要向32位机转型。
2、价格没优势:现在32位单片机的价格已经越来越逼近八位机了,甚至比八位机还便宜。当32位机的内部资源比八位机丰富的多,还有做好的底层库文件,而且价格还比八位机便宜的时候,还需要玩八位机吗。
3、技术有局限性:八位机的资源注定只能玩玩小的家用电器类产品,像驱动TFT彩屏的时候,八位机光是驱动显示起来就费劲了,何况是还要加WIFI,音频,视频等功能。

基于以上原因,本人买了一块ST32的开发板,打算进军32位机,一开始怀着满腔热血,从底层一章一章的看,一章一章的做实验,**了3个月,放弃了。原因有很多:比如加班之后没时间学,每天学习底层费时费力又感觉不到进步,没有人给压力,学一点是一点,能拖则拖,久而久之就不了了之。

现在,公司做的产品需要采购测试设备,主要是用TFT屏幕来显示电压电流的,何不自己用32位机做一个玩玩,这样不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公司学习32位单片机了吗,今天先把TFT屏幕点亮了,过两天再把AD采样和转换写好,下个礼拜做出初步样品。

写这个帖子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自己**不下去的时候回来看看,也希望各位走过这个坎的前辈出来指导一下小弟。多谢啦!~~~~

楼主:
发个图片

网友A:
库已是封装好的,可以先做应用,不懂的,再看技术手册

网友B:
用C的话,除了4位对齐之外没有什么分别;
32位机多数可以用成品的库做开发,8位机上也有的,开发方便,会降低一些效率,不是必须的;
别的好的就是换了一个芯片,指令不同了,资源不同了,外设操作改下,芯片速度快些,如果有DMA的应用会发现CPU好多的活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C:
我用32位ARM的原因是,程序超64k不够用,64k外存不够用。

网友D:
其实有了这么多年的基础,用stm32之类的单片机不需要挨个实验的做,跟着项目做一次就ok了

网友E:
自从有了arm,再也不玩51了。

网友F:
我感觉不去深入了解什么内核,8位和32位没什么区别,对着Datesheet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

网友G:
如果是“裸奔”,任何MCU都没有区别,应该是会了一个全部就通,否则只能说你压根没会。32位系统往往不会“裸奔”而是基于操作系统做二次开发,甚至只是拼凑一下现成资源,这样的开发方法与“裸奔”截然不同,主要是熟悉操作系统和资源,本质上的难度远小于“裸奔”,除非你要自己做操作系统。不论是哪种开发方法,最好是基于实际项目,空对空的干学,恐怕一般人没那个毅力。

同意,一般做这行的,上手新的MCU应该很快的,最好最快的上手方法就是在实际项目中使用。

网友H:
楼主写的不错啊,加油,如果你这边有时间写东西分享的话,可以通知我哦~

网友I:
用32位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开发效率大大提升了。我也是一直在做8位机开发,用了很多种类的8位机。我现在跟着论坛的活动,用32位做音频开发,效果不错。我打算下一个工作项目上32位。

网友J:
一直做上层的,几位机对俺来说几乎一样

网友K:
就目前为止一般的单片机就是ARM M0 M3 M4 显示TFT都还可以,就是你说的要显示视频估计有点难度,RAM 单片机太少。软件方面我还是觉得都是互相模仿,模仿别人的怎么组织各个模块,怎么拆分任务,32位和8位 都是MCU,主要还是做逻辑处理,玩GUI 它还是吃力。

网友L:
我感觉很简单啊,一个月就上手了。很多8位机的代码我都是直接拷贝过来,简单修改下就能用了,比如IIC,只要把GPIO的位操作替换掉,延时替换掉,其它不用变。我就是用查找-替换搞定的。
用STM32,再也不用担心RAM不够用了,爽得很呐。其它资源也丰富多了,就像一个乞丐突然变成了土财主。
不过,STM32的抗干扰性能似乎还不如8位机,长时间运行还不是很稳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M:
有8位单片机的积累过度到32位单片机应该不难的,直接在项目中学习然后参考下做开发板的例程进阶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N: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除了性能以外的地方吗?难道8位单片机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O:
资源多了,可以大手大脚了,可直接用的模块多了。       写电脑那帮人早就大手大脚用各种控件和库把EXE越搞越大了。

网友P:
不错,可以先做应用,不懂的,再看技术手册

网友Q:
各有用途和应用场合,不能千篇一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了这么多年的基础,用stm32之类的单片机不需要挨个实验的做,跟着项目做一次就ok了 ...

是的,关键是没有项目做啊!
公司唯一的一个32位做的项目【激光脱毛仪】,是用合泰的32位做的,现在已经在量产了。但是这个项目我只是把32位当做超级单片机来玩,里面的库文件都没怎么用到,IIC都是自己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裸奔”,任何MCU都没有区别,应该是会了一个全部就通,否则只能说你压根没会。32位系统往往不会“ ...

我就是买了个开发板,干学!  **不下去!
好在公司有机会接触到32位,用合泰32位做了个激光脱毛仪,已经量产了。  不过还是在裸奔,对于在系统上做二次开发,还是完全没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写的不错啊,加油,如果你这边有时间写东西分享的话,可以通知我哦~ ...

分享有两个原因:
第一:监督自己,别放弃!
第二:分享是输出倒逼输入,把自己多维思想用树状网络描述出来。

其实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工程师,让他去做分享写心得,比写程序开发项目更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知道原理,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做这个分享的目的也是在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32位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开发效率大大提升了。我也是一直在做8位机开发,用了很多种类的8位机。我现在跟着论 ...

学习这事啊,感觉还是要有环境。要不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完全可以在网络上学习,压根就不需要去学校读书了。但是,一个在网络上学习,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分享,没有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很容易放弃的。。。

我也要跟着论坛活动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很简单啊,一个月就上手了。很多8位机的代码我都是直接拷贝过来,简单修改下就能用了,比如IIC,只要 ...

我也是这么玩的,,,IIC这东西用硬件的整了一天没整好,果断把自己的模拟IIC拷贝上去,改下IO口就行了。。。。
不过,我还是想做那种在系统上的二次开发类型项目。

网友R:
个人20年从业经验,就事论事说两句:
用什么CPU完全要看场合,多大的数据吞吐量,
杀牛的刀不能用来杀**,杀**的刀也不能用来杀牛,

比如,一个温控,用16,32位来做,资源绰绰有余,而那些没配置好的资源等因素会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楼上有位兄弟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而涉及图像,声音,大数据的处理,再用8位做则极其费劲。
说回温控,8位机在现场把数据处理好,通过UART等手段将数据上传,目前看不出别的更得体妥
当的方式。

什么场合用什么机器,不要牛刀杀**,也不要**刀杀牛,如此,更好点。

网友S:
我用32位ARM的原因是,程序超64k不够用,64k外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个人20年从业经验,就事论事说两句:
用什么CPU完全要看场合,多大的数据吞吐量,
杀牛的刀不能用来杀**, ...

恩,多向老师傅学习

网友D:
其实STM32之类的32位单片机跟8位的没什么区别,就是速度更快,资源更多,就可以认为是个超级单片机,可以跑一点简单的算法或者是控制更多的外设,只不过一般来说能用硬件资源的都不要做软件模拟,要不多出的那点性能就浪费了。区别比较大的是cortex A系列的soc,需要跑嵌入式系统,那样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T:
从8位单片机到32单片机,需要花很多时间吗?
也许原来的8位单片机就没有搞明白。

网友U:
对我们来说,只能把杀猪刀、杀**刀、杀牛刀......各种刀,都磨快。
至于杀的时候用什么刀。是由别人决定的,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我们。

网友V:
有了库文件开发确实很方便,但是别忽视了一个问题,都是直接用现成的库文件,那么基层的硬件接口就没人做了,长远下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会越做月懒的。

网友W:
也算是老工程师了,希望可以**下来,祝成功!!

网友X:
用STM32刷了个ARDUINO 玩

网友Y:
看大量的PDF是对精力的极大浪费

网友L:
引用 网友V:
有了库文件开发确实很方便,但是别忽视了一个问题,都是直接用现成的库文件,那么基层的硬件接口就没人做了 ...

我们只要结果,不讲究过程

网友Z:
转到32位机,主要是多练,然后多看,多想。这样几个反复以后就会有自己的体会啦。

网友AA:
我熟悉51、PIC、430等单片机,最近也开始学STM32,感觉它的资源还是丰富很多,比如DMA,这个是单片机没有的,还有
SD、USB等外设资源,单片机也是没有的,这些是更高级一些的外设,应用也很广泛,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所收获,以后可以做一些消费类的嵌入式产品出来。

网友AB:
跟着项目做一次就够了,这没什么难度。 不过楼主如果想继续搞技术还是在提高下吧,要不早上要被新人按地上了。

网友AC:
自己用32做两个项目就可以熟练了

网友AD:
有项目一个月就会了

网友AE:
楼主加油!我们还在 学习台系的单片机1

网友AF:
我也样....一睦用八位机...还是松翰的单片机....呵呵 ..
最近有用过TI 的 MSP430
STM32也做过实验...还没有实际做过项目

网友AG: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之前项目都是用8位,16位做的,现在感觉应用需求越来越大了,比如图像和声音输出,USB外设,SD存储设备,甚至联网功能,必须得上STM32了啊~

网友AH:
32位和8位的价格还是有区别的,虽说越来越接近,但是实际差价还是不小的,目前还在搞8位,,32位以前搞过一小段时间,上系统的话和直接操作差别很大,,也没搞懂,只能稍微看懂一点

网友AI:
不用在乎8位16位还是32位,在使用上并没有区别,很多工作编译器已经都帮你解决了,只要不是汇编,用法都一样。

网友AJ(2017-06-16):
有没有人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强磁场、电源杂波严重)下用过ARM,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K:
进一步要上调度器或是要用OS了吧

网友AL:
学习单片机路我算是1个最慢慢的人,书读得少;开始学汇编,先购1本厚厚书51汇编,51汇编把小头我硬是弄成头大;
看n遍后结果相信抄书,没抄完那本51汇编,又相信借书,借了1本薄薄,里面全是看不懂的汇编程序(学了这么久结果全是空的),
后来得1名高手指点:要学会抄例子.实在是没折了,硬着头皮抄,抄着抄着还真入门...后来c也是同方......想学千万别害羞!谢谢楼主的心里体会。

网友AL:
现在用stm32很顺手,想想汇编还真是情怀!!汇编一路走好。

网友AM:
以前用51,现在STM32 STM8 工具而已

网友AN:
现在再看见51 chip   总会想起  石器时代这个词

网友AO(2017-07-17):
我也是做了多年的8位单片机转到了32位ARM,个人感觉如果是不带RTOS的话,差别不大,而且很多还有厂商提供的底层库函数;如果是带RTOS的话,需要一些OOP的背景知识和进程通讯等.推荐一本书,从51到ARM,很老的书,里面必较清楚的说了两个架构的区别,还有开发环境/工具的差异,值得一看.

网友AP:
不上系统,其实用起来相差不大。

网友V(2017-09-07):
用上系统也没多大差别,STM32的性能指标在那摆着,有多大能量干多大的事

网友AQ:
楼主应该是用汇编的多吧,我一个同事也这样,他在这行干了8年了,大部分的时间使用的是汇编,他以前主要是做一些小家电的开发,以前的东西都很简单,以前的单片机资源也完全没有现在的多,所以以前用汇编的比用C的要吃香的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他碰到以前稍微复杂一点的案子 都会叫我来做,我一个刚毕业的小菜鸟,我也没什么项目经验,只不过C语言方面比他强了点,所以对于我来说8位和32位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一个主用汇编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易事,换一个内核,支持的汇编指令就要大改,假如位宽也从8位变到32位的话,那可能以前写的一些软件算法就要重新写过了,对于一个写软件的来说,谁不都有一些自己的小代码,小算法什么的吗?假如那天单片机要换了,你这些小东西都要重新写过了,项目周期不就加长了吗?当然对于软件开发年龄也是一个问题,而C语言就不一样了,它没有汇编那么地底层,所以换单片机就显得更容易了一点。不过写单片机那么多年了,汇编都能熟练使用,C那更不是问题了,稍微转换一点思路就能熟练使用了,我相信楼主只要肯花时间,既然都有4~5年的开发经验了,从8位到32位应该也不是难事,稍微用点心就可以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L:
学习单片机路我算是1个最慢慢的人,书读得少;开始学汇编,先购1本厚厚书51汇编,51汇编把小头我硬是弄成头大;
...

我和你同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