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过流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6):
是的,电流不是很大用电阻,大电流则用线性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流不是很大用电阻,大电流则用线性霍尔传感器。

线性霍尔传感器怎么个接法?

网友A:
线性霍尔是感应磁场的,在电机输出线上套磁环,磁环开口处放霍尔器件,类似钳形万用表的原理,没有额外损耗。

网友B:
有现成的电流传感器,原理同楼上的线性霍尔,具体参考LEM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