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电池检测使用AD转换变化特别大 1652

楼主(2017-05-16):
使用1652的单片机,它内置有1个通道可接内部1.03V恒压源,用于电池电量检测,配置完之后,采集到的数据转换得到的电压值跟实测值差别特别大。

初始化:
    ADCH    = 0x00;     //P2.7,P3.6 - P3.1作为I/O端口
    ADCON1  = 0x80;     //RGON 接入内部1.03V恒压源
    ADT     = 0x45;     //时钟周期: μs 采样时间: μs,转换时间: μs
    ADCON   = 0x80;

开始转换时:
   ADCON |= 0x01;

解析数据:
  g_ucADCData = (((UINT16)ADDH)<<2)|(ADDL&0x03);

得到的数据转换为电压值:
  (1.03V*1024)/g_ucADCData = 电压值

计算值和实测值最大相差0.5V,最小时0.1V,没有规律,不同的采样时间采集到的数据还不一样。

网友A: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吧,换个参考电压看看,你这误差也太大了,ad口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也用平均值了,我设置的是用VDD为基准电压,内部恒压1.03V为输入电压

网友B:
看你这个转换  是VDD的电压吧

测量电池电量思路:
1 将电池正极连接到ADC的一个通道
2 基于VDD基准电压先采集内部1.03V的ADC值
3 再基于VDD基准电压采集电池连接的ADC通道采集电池电压的ADC值
4 电池电压 = 1.03V * 电池电压ADC值 / 内部1.03V的AD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转换  是VDD的电压吧

测量电池电量思路:

这个VDD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网友C:
加长采样时间,多取几次采样去头尾取平均试试

网友D:
  ADCON1  = 0x80; 以后等1ms以后看看?
因为有些型号 内部恒压源开启后,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建立

网友E(2025-10-30):
1652 电池检测 AD 转换波动大,可能因:1. 电源不稳,加滤波电容;2. 检测电路布线长,受干扰,缩短线长或屏蔽;3. AD 参考电压波动,换稳定基准源;4. 未多次采样平均,程序中增加采样次数并取均值;5. 电池接口接触不良,检查连接。

网友F:
1652 芯片电池检测 AD 转换值波动大,可能因:1. 采样电路未加滤波电容,电源纹波干扰;2. 电池引线过长,引入噪声;3. AD 参考电压不稳定;4. 转换速率过高,未做多次采样平均。可并 104 电容滤波,缩短引线,用稳定参考源,软件增加均值滤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