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可以同时放置吗

楼主(2017-05-16):
数字电路,时钟信号无分叉,在源端放置33Ω,同时在终端放置51Ω,可以吗?

我能理解单独的源端匹配或终端匹配,但是同时放怎么理解呢?

网友A:
不可以的,作为阻抗匹配信号的畅通性,犹如水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作为阻抗匹配信号的畅通性,犹如水渠一样。

说说我的理解:
源端匹配——信号源内阻+33Ω源端匹配电阻=传输线特性阻抗50Ω,在接收端一般是高阻输入,是全反射,全反射回到源端又被吸收,实现了传输线上的阻抗匹配。

终端匹配——传输线特性阻抗=终端50Ω负载阻抗,相当于终端没有反射,实现了阻抗匹配。

然后我问了其他工程师,给我的解释是,当源端和终端都放置匹配电阻时,就实现了终端和源端都没有反射

网友B(2018-04-02):
我认为,对于数字电路,传输的是电压,需要靠电压识别0、1状态,不能源端和终端都放置匹配电阻,否则电压幅度就不对了。
对于射频,更关心功率的传输,对电压高低不关心,所以源端和终端同时匹配,实现功率传输最大化。

网友C(2019-05-29):
4楼的理解没问题
高速数字电路,对阻抗的需求,要搞清楚,不要和射频混了。射频信号的传输,我们需要最大功率传输,所以会要求源端和负载端都和传输线阻抗匹配。
而数字电路则不一定了,绝大部分情况,我们需要采样的是电压信号,而非功率信号。
1. 在频率很低的时候,为了电压信号的最大传输,我们尽量降低源端阻抗,增大终端阻抗,保证接收端接收的电压信号最大;
2.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信号反射的问题,我们会有意识的控制传输线阻抗,在源端串联电阻,达到源端阻抗和传输线阻抗一致的目的,而终端阻抗还是让它几乎无穷大。这样信号虽然在终端全反射,但是源端可以完美吸收,最终达到的效果是电压传输效率最高,虽然功率基本都被源端吸收,但是不重要,我们需要传递的是电压。典型的例子,就是SDRAM、DDR信号传输;
3. 当频率再继续高的时候,我们又陷入困境,不得不考虑终端也匹配,杜绝信号反射,毕竟绝大部分的信号完整性问题的根源,都是信号反射。典型的例子,比如HDMI信号、以太网信号、USB,各种所谓电流驱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