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从零**放—16 运放开发板反相放大电路仿真

楼主(2017-05-16):
从零**放16 运放开发板反相放大电路仿真
        我们今天来做下反相放大相关电路的仿真。
1、反相放大,双电源供电直流信号
        首先我们输入的是100mV的直流信号,放大倍数是10倍,注意同相放大最小就是1倍,那么反相放大的放大倍数是R4/R1=100K/10K=10倍,因为是反相放大,所以输出应该是个负值,相位转了180度,正的就变成负的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理论上放大后的信号应该是负1伏,但是实际上放大后的数值要比负1还要小时-1.008V,有个8mV的差值,因为运放本身有失调电压,这个是对失调电压的一个放大,还有一个是Ib电流,那么在R2上产生的压降进行了放大。
        那么我们来改下这个R2电阻,当我们改到87.9999K欧姆的时候,已经很接近理论放大倍数了,如下图
        注意:我们放大的时候有个90ms的延迟,也就是说90ms秒之前我们的输出是到电源轨的,也就是有个稳态的过程。如下图
        R2是匹配电阻,它的值是R1并上R4的并联值。那么R1R4的并联值是91K那么我们看下91K欧姆的匹配电阻输出是多少(准确匹配放大),如下图
        我们看到还是有1mV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应该就是失调电压的放大,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对失调电压进行处理。
        我们在设计运放电路,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信号是什么,是直流还是交流,我们确定了信号源类型之后,我们再确定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双电源相对来说简单,单电源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然后确定是同相还是反相还是差分放大电路。这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12个基本的放大电路拿出来让大家学习,这就是套路,根据上边步骤往上套就行。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这12个放大电路,这就是价值所在。
        那么我们平时就要注意了,其实运放的放大就目前的仿真来看,它是受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我们1、需要外围电路器件的调参来尽量的抵消掉,2、经过软件的处理来消除掉这个误差。
        我们上边是双电源供电,直流信号,接着我们就要考虑双电源供电我们要考虑运放哪些参数,首先要考虑失调电压,偏置电流(最基本参数),那么R2这里我们就考虑了它的偏置电流,因为偏置电流引起的误差。
2、反相放大,单电源供电直流信号
        这个是没有做在实验板上,我们根据信号类型,电源类型分出了这么几个放大电路,其实我们分配12个电路,同相4个,反相有4个,差分有4个,而实际为什么同相有5个,反相有3个,差分有4个?同相有5个是因为,在同相放大单电源交流信号的时候,它有两种基本的电路结构,所以同相放大有5种;那为什么反相放大有3个?是因为单电源供电直流信号的时候,因为它是反相放大,也就是相位反转了180度,然而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电路,是输出不了负压的,运放是输出不来的,所以反相放大电路里没有单电源供电直流信号这种电路,这种电路是用不到的,可以用但是是没有人这样用的。
3、反相放大,双电源供电交流信号
        仿真电路如下
        首先我们看信号源是100mV,然后放大10倍,我们输出的应该是1伏的信号,我们来看下如下图。
        红线是运放的输出引脚输出波形,篮线是经过C6之后的波形,就是说A通道是运放输出的波形(红色),B通道是过隔直电容后输出的波形(蓝色),我们看下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就是100mV放大10倍是1伏,经过隔直电容之后它有个衰减,衰减有100mV左右,我们看下它静态工作点并不准确的工作在0伏上的,因为直流信号,我们就要考虑直流参数,我们去把它调整好。
        R2这个电阻的取值等价与R1R3串联之后与R4并联的值,那么我们改下R2这个电阻改成50K
        改了这个电阻之后,基本上它就工作在0伏静态工作点上了,影响工作点飘移的是因为Ib经过电阻R2产生的电压,如果说R2电阻值不等于R1R3串联然后并联R4的值的话,然后Ib的影响不能被处理掉了,很明显。那么现在我们对Ib的处理之后,那么我们只剩下对失调电压的处理,因为运放芯片失调电压相对来说是小的,放大10倍飘移的也比较小,就是说这里可以不管它。
        大家看实验板的时候,所有的输出不是都加了RC滤波吗,C6处都是串的电阻(1RC滤波,2、防止震荡),然后这里接个电容行不行?无论是串电容还是穿电阻都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串电阻的话,那么输出信号是带直流偏置的,因为我们处理的很好了吗,直流偏置只有2mV,如果说串电容的话,其实它对信号是有衰减的,所以用一个小点的电容,例如0.1uF的电容。
4、反相放大,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
        它是单电源供电,处理交流信号,我们来看下仿真电路图。
        输入是100mV的信号,放大10倍,那么的出来的应该是1伏。仿真结果如下图
        那么看到它的上半周被截掉了,然后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正好是电源轨以上的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工作点是工作在5伏。也就是工作在电源轨。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给它的一个偏置是2.5伏的偏置(R2R5分压获得),那它怎么会在工作在电源轨上呢?那么我们把R3去掉看下,如下图。
        放大接近1伏,大概放大了10被,它的静态工作点也在2.5伏,为什么把这个电阻去掉它的静态工作点就正常了呢?我们来分析下,我们这个电路,同相端给了一个2.5伏的偏置电压,反相端也给了一个(根据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我们可以判断出,反相端也是2.5伏),因为R3接地吗,反馈端会通过R3将电流到地,那R4点的直流电压是2.5伏乘以十一分之十,大概是2.27,那么R3上的电压就是2.27伏,那R1电阻上的分担的电压是0.23,因为有了R3这个电阻之后,直流信号的反馈它是有回路的,那么R4上边点相当于有一个0.23伏的直流信号,经过运放放大,放大10倍,那么我们输出端就会有2.3伏的直流信号(因为经过运放放大了),本身加上同相端的一个偏置2.5伏,那么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就是4.8伏,这就是说为什么加了R3电阻之后,输出上半周会工作在电源轨,导致上半周被截掉。解决方法,两种方式:1、把R3电阻去掉(去掉就可以了,这个电阻去掉没有什么影响的),2、把R3电阻阻值增大,把它变成1000KΩ,R1上的电阻分压特别小,让R3上的电压尽可能接近2.5伏。
        我们刚才是把电阻去掉了,刚好能输出嘛,那我们把这个电阻增大看下结果。
        我们看到这个波形已经是正常的了,无非是静态工作点往上偏了一点,因为我们是交流信号,它稍微偏一点,不影响动态输出范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它稍微偏一点我们对它进行个处理就可以了,那么R6换成一个很小的电容就可以了。换成电容如下图
        我们看到几乎接近0这个静态工作点上了。
5、总结
        好,我们对反相放大三个放大电路的仿真已经做完了,那么我们会发现直流信号,只要是双电源是没有什么难度的,稍微有点难度的,不好理解的单电源供电涉及到交流信号,因为单电源交流信号的时候,需要偏置,那么偏置会把人搞的晕头转向,对于交流信号就是输入偏置的调整(同相端、反相端),输入/出动态范围,即便不在0伏,0伏中心偏移一点都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有实验板了,为什么还去做仿真,不得不说仿真是很方便的,只做仿真,不做测试会感觉是非常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经验需要用,需要动手。有些情况,仿真是不能很好的表达出来,电源不能仿真,PCB不能仿真。就是我们知道怎么设计运放之后,那么都是运放之外的处理,PCB布线,对信号源的理解等,如果你掌握了运放的设计套路之后,那么就游刃有余了。
        运放设计的套路就是,1、看信号,2、看电源,3、定电路结构,4、选择运放芯片
        如果是大的直流信号,不是小信号的话,其实是不用选运放的,就是358就可以。更多的时候对小信号的处理需要花些心思,琢磨一下了。
到此本章内容结束!
交流讨论,加我微信:1771754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