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级的正弦波如何去毛刺?有图

楼主(2017-05-16):
ICL8038生成正弦波,当幅值调为500mV时,会出现很多毛刺,经过滤波电路后依然有很多,而且幅值也下降了。如何将滤波之后的毛刺去掉,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电路图

示波器测试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技巧,确认干扰的频率很重要。。

网友B:
有源低通滤波器,用增益补偿衰减。

网友C:
去毛刺的方法是低通滤波。
需要注意的是:别由低通滤波器引入新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

示波器测试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技巧,确认干扰的频率很重要。。

没滤波之前,波形放大之后示波器显示频率很高;滤波之后,波形再放大之后频率没变

对输入信号的分压电路应该加在R22之前。
电路不全。 算上看到一半的电容,是一个有源带通。但是R24太小,电路增益太高。R24不要或者用几十K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滤波之前,波形放大之后示波器显示频率很高;滤波之后,波形再放大之后频率没变 ...

你这个是高通吧。

网友E:
滤波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滤波之前,波形放大之后示波器显示频率很高;滤波之后,波形再放大之后频率没变 ...

重新发了一下刚刚的电路,改变R24的话不会改变中心频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滤波电路有问题

能具体的说以一下嘛,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发了一下刚刚的电路,改变R24的话不会改变中心频率嘛?

电路增益G=R20/(R22//R24)太大,建议R24不要,中心频率重新计算,分压电路加在R22前面,不影响fc。

网友G:
找找干扰原因....

网友H:
示波器看mv级信号本来就有不小的干扰,可以先diy一个小带宽、低速率、高精密的采样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增益G=R20/(R22//R24)太大,建议R24不要,中心频率重新计算,分压电路加在R22前面,不影响fc。
...

我用的计算公式有R24参与,您给一个电路图和公式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计算公式有R24参与,您给一个电路图和公式吗? 谢谢

按照你的电路,滤波效果很差。

网友F:
如果能够找到干扰源,那是治本。
就滤波而言,如果需要调节输入强度,可用附件电路。

网友I:
看到你这个图片示波器名字,最最最低端示波器,10X探头, 先买个好示波器再说。。。

网友J:
先输出一个几V的电压调好后直接分压测试,如果正常就是输出的波形的问题,否则找个好战的视波器吧

网友K:
示波器探头尖端与地线夹同时接被测电路的GND时,还有这些毛刺不?

网友L:
确定是信号的毛刺而不是示波器的?

网友M:
如果能够找到干扰源,那是治本

网友N:
很像是示波器探头引入的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探头尖端与地线夹同时接被测电路的GND时,还有这些毛刺不?

三者相连时比不接被测电路GND要多出很多毛刺,这些毛刺是由于电源地引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三者相连时比不接被测电路GND要多出很多毛刺,这些毛刺是由于电源地引起的? ...

有可能,虽然电压属于毫伏级,但也不算太低,示波器的本身的噪音应该不会这么高,再说经过频率很低的带通滤波后高频噪音并无改善,有可能是电源地引入的。参考21的这篇:“神了!示波器探头与地短接后接被测电路地,噪音竟如此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958&highlight=%E7%A5%9E%E4%BA%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