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根据丝印找器件型号,谢谢了!

楼主(2017-05-16):
有2个器件只有丝印,找了好久没找到型号,特来此问问看,又劳了。

网友A:
第二个型号厂家是Ti的 可以到官网查找

ADS8319IBDGSR

查找地址:http://www.ti.com.cn/packaging/cn/docs/partlookup.tsp#div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厂家是Ti的 可以到官网查找

ADS8319IBDGSR

谢谢!第2张图的应该是您说的这个型号。

网友B:
这个只有去厂家官网找技术资料

网友C:
第一个像是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D:
T叔威武

网友E:
T叔,能否把截图的那个pdf共享一下呢?

楼主:
谢谢T叔,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