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线用的刀具

楼主(2017-05-16):
PCB板走线错了,想割断,之前我见过别人用的道具很好用的,轻轻一割就开了,割的还漂亮。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哪位大神知道告知一下。
是雕刻刀还是什么名字呢,上网查雕刻刀又不像。

网友A:
一般叫拉刀,雕刻刀、手术刀并不适用。

楼主:
多谢 告知为啥不能结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告知为啥不能结贴呢

点击结贴,选择正确分配分数即可。多观察、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