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高压电路的产生

楼主(2017-05-16):
大神,
   今天技术评审给了一个同事设计的小功率简单高压电路,大概100V以下把(应该是对产生电压的精度要求不高),目前指标我也不是很清楚。图见附件.
  工作原理如下:通过Q5的反复开启,将直流的12V变成交流,通过变压器传输,再用电容平滑滤波,得到稳定的高压。通过ADC采集高压值,当超过某个值时,用三极管泄放掉过高的电压。
  问题:1,用MCU控制反馈回路是否可靠呢?是不是改用比较器外加参考基本来泄放过高的电压会好些?或者说速度快点?
             2,MCU是否有足够的反馈速度,是否会存在环路震荡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改用比较器外加参考基本来泄放过高的电压会好些?或者说速度快点?”
用比较器可以算是使用硬件的方法,用MCU是软件方法。
一般地说,用硬件速度可以比较快。

网友A:
MCU是否有足够的反馈速度,是否会存在环路震荡的情况?
软件控制总是比较慢的。不过,MCU速度够高的话,完全可以满足这种普通反激电源的控制要求。至于是否会产生振荡,与MCU速度无关,但与算法有关(PID控制的参数)。即使是硬件控制,反馈环路参数不合适的话,也会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否有足够的反馈速度,是否会存在环路震荡的情况?
软件控制总是比较慢的。不过,MCU速度够高的话,完 ...

多谢!
  不知道和这个电路类似功能的模拟电路控制芯片大神有推荐么?或者相应关键词。十分感谢!

网友B:
靠1K的电阻放掉多余的电量吗?开玩笑吧,除非停振,SW1也是MCU控制的吧,开关频率10K,带宽控制在1K,应是可以实现MCU数字电源反馈控制。反馈响应时间只少要比1MS时间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知道和这个电路类似功能的模拟电路控制芯片大神有推荐么?或者相应关键词。十分感谢! ...

可以到TI官网看下数字电源是怎么做的。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知道和这个电路类似功能的模拟电路控制芯片大神有推荐么?或者相应关键词。十分感谢! ...

此电路是将12V直流转换成HV(具体多少没有说),类似功能的电源控制芯片可以用的有UC3843和UC3845。
两种芯片使用起来相当简单,仔细看看datasheet中典型电路即可。只有变压器设计比较麻烦。

网友C:
好复杂的样子。
大概是高压高精度?

网友D:
多年前做过减肥腰带,mcu控制三极管+电感,把电池电压升到100V左右,刺激肌肉。

网友E:
TI,XL等都有专用的芯片的;

100V不到很容易了,成本还低,专用芯片还带保护;

另外你这升压电路最普通的了;

网友F:
这个你用专用的电源控制芯片吧!像什么3842做的反激电源你网上搜一下资料多得是!

网友G:
用1K电阻泄放100V电压,功率10W,哈哈哈,会不会电阻自己把自己给融了。。。
超过电压之后也是调整振荡频率或者占空比吧。

网友H:
高压要注意电磁兼容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1K电阻泄放100V电压,功率10W,哈哈哈,会不会电阻自己把自己给融了。。。
超过电压之后也是调整振荡频率 ...

买个耐压1000V功率100W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个耐压1000V功率100W的。

就服你

网友I(2017-07-27):
这种没必要用MCU软件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