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多通道1M采样率AD同步采样存储问题

楼主(2017-05-16):
小菜鸟求助:1M或者2M采样率的AD算高速AD吗,采样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PCB布局布线等方面),可以推荐一种基于FPGA的多通道同步AD采样的高速数据存储方案吗?

网友A:
2M不算高速吧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芯片原厂的Demo板,一般都有推荐PCB布局

网友C(2017-08-08):
百M之上才算高速的

网友D:
哈哈哈哈  市面上百兆的算高一些的

网友D:
fpga大部分都能满足 主要看看io翻转速率  布局布线可以细聊

网友E:
做过1G采样率FPGA采集卡的飘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过1G采样率FPGA采集卡的飘过

这个得lvds把?

网友G:
学习FPGA。来北京至芯科技,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lvds把?

差不多十年前的事情了,具体细节差不多都忘了。
记得是两颗500M的AD乒乓采样来实现1G采样率,PCIE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