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控制MOS管问题

楼主(2017-05-16):
最近在设计一个方案,目的是要通过光耦隔离来控制MOS管通断,进而控制24V输出,负载大概在3A左右,如图所示,输出是要接到DB25连接器上去的,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图中方案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帮忙看看图中方案有没有什么问题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侧输入端标注POWER_C1,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信号。若是电压源,则发光二极管缺少限流电阻。

这个回答最靠谱!

网友B:
电路可以大幅简化,LED侧要有限流电阻,其它则不需要。MOS侧也同样,仅需偏置电阻即可。现场电磁感应较强时,可以用TVS做插拔保护,接在对外接口和地之间,也可以接在栅极和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可以大幅简化,LED侧要有限流电阻,其它则不需要。MOS侧也同样,仅需偏置电阻即可。现场电磁感应较强时 ...

请问一般拔插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是不是为了防止连接器拔插引起的静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拔插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是不是为了防止连接器拔插引起的静电 ...

工业现场主要是电磁感应,也不排除存在静电,这样插拔瞬间可能会导致问题,MOS管毕竟属于敏感器件。

网友C:
光耦左侧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D:
输出对地,最好加上续流或限压保护

网友E:
两边电阻都要计算的,根据CTR来计算,还要留有余量

网友F:
光电耦合的造价是不是很高啊,能不能有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G:
少一个限流电阻,根据光耦参数,选择好阻值就可以

网友H:
别折腾了,买个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I:
用继电器实现应该还简单点

网友J:
输入侧电阻,电容,二极管干嘛用的,输出侧mos管并联的电容和稳压管干嘛用的

人家输出侧哪有和mos管并联的电容和稳压管,那是接在栅极和s极上的。 稳压管防止Vsg过高损坏MOS管,电容消除干扰,电阻是保证MOS管未开通时,Vsg基本等于0,保证可靠关断。

网友K(2023-02-26):
C441这个电容是让PMOS缓慢开启吗?

网友L(2023-12-21):
这个PMOS不是要一直不导通了,如果这样。

有开通信号时,Vsg有近-12V的栅压,MOS管怎么会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