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么通过干电池(1节或2节)来给电路同时提供3.3V和5V相对稳定的电压?

楼主(2017-05-16):
怎么通过干电池(1节或2节)来给电路同时提供3.3V和5V相对稳定的电压?

缘起:
1. 板子上同时有nRF2401芯片(3.6Vmax)和霍尔3144(4.5Vmin),不知如何能让这两个正常工作?
2. 1-2节干电池提供的电压为1.5-3.0V(随着时间电压还衰减),怎么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3.3V或5V电压?

要求:
1. 低功耗,低功耗,低功耗

不妥:
1. 采用2节以上的干电池:正常的仪表,2节在数量上已经足以了吧,我选的还都是低功耗的芯片。
2. 采用稳压管:好像稳压管和低功耗是相悖的。(百度得来,小白无知,见谅)
3. 采用5V的射频芯片:好不容易找到的2401,不想改,除非选错了。(如果能找到一个3.3V的霍尔测速芯片我还是乐意接受的,因为我自己没找到,希望你们能提示我一下)
4. 转移话题:我的问题是第一句话所写,我主要是想要电源解决方案的思路。

小白无知,若设计有误,那我上面“不妥”里说的都是废话,请无视,教我,谢谢。
小白拜谢各路山神。

网友A:
可以 DC DC 升压啊  加我QQ  专业电源方案  Q  394233008

网友B:
BOOST升压的,很多成熟方案

网友C:
因为要低功耗设计,所以请楼主仔细看升压DC-DC的规格书,静态工作电流一项,测试条件是否是写“No Switching”,还有的不写,只给出测试电路,看测试电路是否有接电感!基本这个测试条件对应用来说没意义,实际不带载的耗电远大于规格书给的值。
这个参数就是坑爹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低功耗设计,所以请楼主仔细看升压DC-DC的规格书,静态工作电流一项,测试条件是否是写“No Switchin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