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引脚的使用

楼主(2017-05-16):
请教大神,对于有多功能的引脚,一个引脚是否可以设置为一个模块的输出,同时又是另一个模块的输入?比如msp430fr5994,其中一个引脚的功能包含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可否把这个引脚同时设为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引脚不可以同时设为输入和输出;对于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查看datasheet,它们之间是有内部连线的

网友A:
不能同时设置,这个转换转换才行。

网友B:
不能同时使用,IO不能区分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引脚不可以同时设为输入和输出;对于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查看datasheet, ...

可以分时使用这个IO

网友D:
这个引脚只能配置一个功能,不能两个同时使用。

网友E:
引脚同时设为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是不可能的。

网友F:
现在M3内核的芯片可以重新映射使用。

网友G:
什么芯片能够配置两个功能

网友H:
内部寄存器也不会允许出现的。

网友I:
这个多核的芯片也办不了一个IO两个功能。

网友A:
同时设置以第二次设置的为准。

网友B: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手册的内部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引脚不可以同时设为输入和输出;对于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查看datasheet, ...

配置后,可以分时使用IO做不同功能处理。

网友D:
如果同时配置,会影响到第一次配置的结果。

网友E:
现在msp430这么多IO可以使用。

网友F:
楼主准备使用多少路PWM的捕获

网友I:
现在的msp430还没有实现这个同时转换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引脚不可以同时设为输入和输出;对于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查看datasheet, ...

只能做一路功能配置。

网友H:
执行的时候IO只能输出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