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16):
我用BootLoader烧写进去一个程序之后,然后再切换到引导程序下载第二个程序,下载好了之后程序不能跑。这是为啥?(我的理解就是下载第一个程序的时候内存器地址被打乱了,第二个程序下载进去之后,处理器不知道从哪开始运行,怎么解决呢?需要发代码我就发出来。)

网友A:
这个纯粹是程序地址的引导的呀

网友B:
两个程序有没有覆盖?运行的时候引导程序跳转到哪个程序?

网友C:
BootLoader还能引导两个程序吗?

网友D:
BootLoader只有一个引导。

网友E:
程序不能运行就是有问题。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G:
多核处理器?

网友H:
这是什么芯片能够多个下载引导

网友I:
处理器在哪里开始执行都是看引导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纯粹是程序地址的引导的呀

不是地址引导吗

网友K:
下载程序跟运行程序是不同的。

网友C:
楼主说的引导两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一个芯片可以写入两个程序吗?

网友E:
两个程序能够同时执行?

网友F:
感觉楼主描述的这个功能不能正常实现。

网友G:
多核处理器确实可以下载执行哪个核

网友H:
至今都是BootLoader引导一个程序。

网友I:
正常都是从0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纯粹是程序地址的引导的呀

他要实现的同时引导两个程序。

网友K:
下载第二个程序的时候,就等于覆盖第一个程序了。

网友L:
这个只是个对地址的正确运行指引的

网友M:
引导程序怎么跳转的,会不会有覆盖呢

楼主(2017-06-16):
引用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飞思卡尔XE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纯粹是程序地址的引导的呀

第二个程序下进去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