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程序运行一段时间,跑飞,从头开始运行

楼主(2017-05-16):
程序里面有I2C0/1,UART0/1,定时器中断,UART0/1接收中断,PORT1,2中断,是因为中断冲突么

网友A:
中断本身不会有冲突的,复用的口同一时间只能用作一种功能。
两方面去分析,一是软件,看看自己的代码是否有跑飞的漏洞,看门狗是否有问题,等等,可以用屏蔽相关功能代码的方法逐个排除,二是硬件,看看电源是否有异动。

网友B:
中断不是只执行一个吗

网友C:
程序跑飞不一定是程序冲突。

网友D:
你单步调试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E:
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代码问题

网友:
这是设置多少个中断函数了?

网友F:
使用看门狗不就可以复位了吗

网友G: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分为优先级执行中断。

网友C:
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D:
多个中断源也不会造成冲突,执行有先后

网友E:
可能执行的程序太长,数据存在冲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中断本身不会有冲突的,复用的口同一时间只能用作一种功能。
两方面去分析,一是软件,看看自己的代码是否 ...

也有可能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I:
这么多个中断源都是怎么设置优先级?

网友:
中断函数存在冲突也有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F:
程序跑飞有很多因素导致的。

网友G:
觉得msp430f247程序执行的代码太长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中断本身不会有冲突的,复用的口同一时间只能用作一种功能。
两方面去分析,一是软件,看看自己的代码是否 ...

现在中断函数不能执行太多,否则其他中断不能执行。

网友I:
中断函数执行的代码是不是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现在中断函数不能执行太多,否则其他中断不能执行。

中断有优先级,中断可以嵌套,“现在中断函数不能执行太多”这个不是现在才这样哦,是一直以来都推荐中断不要占用太多时钟周期,但我个人觉得不是说中断函数执行多了就一定是错,要看应用环境和单片机具体的中断机制,还要看设计人员编程的能力和质量。楼主的问题描述非常有限(提问的质量可以窥见其做事的风格和态度),不能具体分析问题所在,但即使他几个外设同时工作,某个时刻只在处理某个外设的中断事件,而同时有其它外设也来了中断,那最坏的可能只是其它中断没有及时处理甚至错过,但不至于导致程序跑飞,跑飞应该是人为的失误,可能是硬件设计也可能是软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有优先级,中断可以嵌套,“现在中断函数不能执行太多”这个不是现在才这样哦,是一直以来都推荐中断 ...

硬件我肯定没问题,我有个疑问,UART0接收数据,我写的是进入400次中断,每次接收一个字符,这样会不会影响

网友J:
最好不要让中断嵌套执行

网友K:
硬件不可靠,数组溢出、堆栈溢出,都有可能导致你说的现象。

网友L:
函数执行的代码是不是很多?

网友M:
这个函数冲突有问题?

网友M:
在中断里面不要执行太多的函数,否则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我肯定没问题,我有个疑问,UART0接收数据,我写的是进入400次中断,每次接收一个字符,这样会不会影 ...

我觉得不会影响。
我平常的处理思路跟你一样,中断中只处理接收一个字符和做必要的且尽可能少的标志位,然后到主循环中去做其它处理,比如解析报文。跟进多少次没有影响,收到完整的一串报文了再处理,这个完整可以在中断中进行判断,比如以报头和报尾的特殊字符作为标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进无限次中断。但就像其它坛友说的,如果你这400次接收的字符没有存放好,数组或者堆栈溢出,那就会系统复位。所以,在接收完毕之前,应该确保存储数据的空间足够,接收完毕在数据处理期间,如果还可能有新数据接收,应该确保接收缓冲区足够,及时腾出不再用的空间,其它外设的运行也一样思路,保证好堆栈和数组不溢出、程序流程不进死胡同,那应该不会跑飞的,顶多就是丢失部分发来的数据或者某些事件没响应,但程序不至于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影响。
我平常的处理思路跟你一样,中断中只处理接收一个字符和做必要的且尽可能少的标志位, ...

感谢,应该是数据溢出的问题,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影响。
我平常的处理思路跟你一样,中断中只处理接收一个字符和做必要的且尽可能少的标志位, ...

网友B:
这是中断之间存在冲突了吧。

网友B:
不同的中断间隔太短,造成了中断信号的挤压。

网友O:
中断应该执行的太多造成的信号拥挤。

网友O:
楼主可以试试,简化内部的中断程序。

网友P:
从头开始运行就是程序复位了。

网友P:
楼主开启看门狗了吗?

网友:
开启看门狗了吗?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是中断代码太大造成的呢。

网友O:
程序跑飞可能是内部中断冲突。

网友O:
以前两路串口就容易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Q:
这个是触发了软件复位的

网友R:
只要不是程序跑飞的就好说

网友S:
程序存在问题,能够重新开始用了看门狗?

网友S:
现在MSP430芯片复位才会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T:
这个跑飞如前边几位所说,是需要检查软件设计上的bug 的

网友U:
这么多的中断设计的,注意中断响应的优先级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