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232!!!!!!

楼主(2017-05-16):
最近遇到的问题很奇怪,1:自己的板子与PC通信,没问题,2:液晶的232与PC通信没问题;3:自己的板子与液晶的232通信,出了问题,只是偶尔通信上一次,暂时还没来得及看波形,先把问题记录一下

网友A:
先检查连线,确认无误的话,则是波特率误差所致。

网友B:
买到假的232了

网友C:
按理说你这个问题在发表之前波特率、连接线都已检测无误。
个人觉得优先检测232管脚的配置,我以前遇到过,
还有一个我觉得SP3220比ma3221稳定(在不考虑功耗的问题)。

网友D:
是否共地了?

网友E:
232还是比较容易调试的,看看波形,再监视下数据,还不行的话跟踪一下程序,基本上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F:
232要求算是比较宽松的了。示波器看看波形,看看波特率。

网友G:
估计你的232电压不够。吧周围的104换成105试试。

网友H:
测信号不用连板子.直接测,然后接上再测一遍.
大部分都是山寨电路+ 收发接反了

网友I:
跟PC通迅没问题不代表真的没问题,因为PC上有好多波特率都是骗子。哈哈,比如虚拟的。

网友J:
可能是波特率的误差引起的,你试着在板子和液晶通讯的两端各加232电平转换的芯片操作试试

网友K:
别找了,这个问题一般是一方的波特率误差太大,或者是多位停止位,也或带奇偶校验(MCU可以用两位停止位去抵消奇偶校验),PC机不检查这些,容错范围也比单片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