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 的1T单片机单条指令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7-05-16):
如上图,工作在11.0592MHz,
一条指令占了约300ns时间,
while(1)也占了一条指令,

1T正常不是90ns时间吗?
我是不是买到了假的STC15F芯片?

网友A:
这么测,有点不准确。1T是指一条汇编指令的时间,比如一个NOP执行才是一条指令,还有IO的反转需要用到几个汇编指令的,而且IO的反转速度也没那么快的。

网友B:
要用汇编!
STC-ISP 软件有指令表。

网友C:
说的是最短指令周期,很多指令需要好几个周期,c语言一条语句可能要编译成几条汇编指令

网友D:
stc的应该要看一下它对应的。h文件,里面有寄存器需要配置,默认好像是12T的

网友E:
while(1);P1--;  试试这个

网友F:
STC的IO上升沿和下降沿通常是10~20ns。
取反、IO输出1、IO输出0指令STC15系列是3T。
P11 = 1;  //3T
P11 = 0;  //3T
这样输出脉冲就是6T,6/11=0.55us,这个跟楼主贴图的波形一致。
后面间距大的是因为要多执行一句循环。

1T指令是指相对于标准51的12T分频而言,每条汇编指令时间看STC的汇编指令表。
新出的STC8系列的MCU,大部分都是1T指令。

网友G:
另外,1T应该是部分指令1T,应该还有一堆2t4t6t的指令吧

网友H:
不同指令执行时间不同,关键看单周期的指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