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用热敏电阻测温时候还需要放大电路吗?

楼主(2017-05-16):
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在想如果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做敏感元件,AD转换的时候还需要放大电路吗?

楼主:
我感觉是不用 而且做出来应该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A:
和后级电路有关

网友B:
一般不需要。

网友C: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常规的0.5度的误差,不需要放大,直接采集,控制下热敏电阻的功耗就行

楼主:
没有后级电路,采集之后直接供单片机使用,是不是可以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常规的0.5度的误差,不需要放大,直接采集,控制下热敏电阻的功耗就行 ...

一度以内,可以不用接的吧 感觉接了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后级电路,采集之后直接供单片机使用,是不是可以不用接

最简单的也要加一级跟随吧

网友D:
不用接,串个分压电阻就好了。

网友E:
与单片机ad口输入阻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