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CY7C68013A板连接PC无法识别!

楼主(2017-05-16):
刚接触CY7C68013A不久,手上有成熟的开发板,自制了2块板练手。电路方面,完全参照开发板设计,网上查过资料,对类似问题的大概有:检查Vcc、SCL和SDA要上拉、WAKEUP上拉、RESERVED要接地、24M晶振是否起振的参考意见,这些问题我都检查过了,包括阻容值(我附图大家可再帮看看C:\Users\yja\Pictures\Saved Pictures\ERROR.pngC:\Users\yja\Pictures\Saved Pictures\DL1.pngC:\Users\yja\Pictures\Saved Pictures\DL2.png)、短路都测过。当我第1次连接PC时(win7系统),是识别到设备的,因此我还打开cyconsole进入固件装载界面,忘记更改驱动文件.inf中的VID&PID,直接开始"lg EPPROM",导致装载失败,关闭cyconsole并断开USB连接线后,以后PC再也识别不上该USB.

楼主:
补充:当我将手上的成熟开发板接入同一PC时,能正确识别设备,说明原来安装的驱动OK。我当时认为是因为EPPROM被固化进了错误程序导致不能识别,我换第2块自制板(EPPROM没动过)接入测试,仍然不能识别。我用第1块自制板测试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上电测试,外部晶振的2个时钟信号大概均有1.4V电平输出,CLKOUT能稳定输出12M时钟,大概10s后,CLKOUT时钟信号消失,外部晶振的2个时钟信号,一个变为3.3V,另一个变为0V,当我用示波器探头点一下WAKEUP引脚时,外部晶振和CLKOUT时钟又恢复正常输出了,但是PC仍不能识别设备。

楼主:
我猜测,是否是因为PC不能识别设备,一段时间后USB自动挂起或者进入低功耗模式,当我示波器探头触碰到WAKEUP时,外部电压影响使得USB设备唤醒,恢复了时钟信号。
以上问题,大概过程就是这样,我一边看资料学习一边,一直还没找到切入点啊,希望各路大神能指点小弟,谢谢了!

楼主:
怎么发不了本地图片吗?

网友A:
赛普拉斯代理商  QQ:1316739643

楼主:
新进展:我将USB线(专用USB线+20cm的导线转接)减短后测试,第1块自制板仍然无法识别,但是第2块自制板能识别,进行固件等操作均正常。由此证明,我的自制板电路和PCB设计是正确的,问题应该在于第1块自制板的硬件上。我依次做了如下工作:EPRROM卸掉(排除EPRROM内有错误代码影响)、芯片管脚补焊(排除虚焊)、3.3V增加滤波电容(提高电源稳定性)等,异常现象仍然同上!跪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进展:我将USB线(专用USB线+20cm的导线转接)减短后测试,第1块自制板仍然无法识别,但是第2块自制板能 ...

你把你的原理图和PCB图都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