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网络进行通讯,如何传输一个文件呢

楼主(2017-05-16):
单片机和网络进行通讯,如何传输一个文件呢,比如.txt的文档

网友A:
我觉得要想读取文件,单片机需要跑一个文件系统,哪怕是最小的FAT32的文件系统。

网友B:
PC给单片机发送很简单,超级终端可以干这个事情,但是单片机的解析接受比较难。

网友C:
可以采用嵌入式web技术 用单片机做服务器,使用PC机浏览器进行上传和下载文件

网友D:
楼主问的是和网络进行通讯,不是串口通讯的。

网友E:
加入个缓存,网络的数据暂时放在缓存,然后读取,

网友F:
和网络通讯简单,有wifi模块,以太网模块,就可以和网络通讯上了。

网友G:
使用串口,现成的文件传输协议:XMODEM, ZMODEM;
网上可以找到开源的代码,电脑端使用超级终端或者其它串口终端工具都可以进行文件传输。

网友H:
和网络通讯的话,需要走网络的通讯协议,tcp/ip协议等

网友I:
核心的问题是,单片机如何解析网口发过来的数据呢?

网友J:
要看文件的大小,小的话,一般是根据自定规则对文件进行分解,成为二进制代码,分段组帧,加上校验之类的防错机制,然后逐帧通过串口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