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6):
想必你的电路是让OP07开环工作。
到datasheet上查查OP07失调电压是多少,开环增益是多少。

网友B:
to LZ:

运放必须是在反馈下使用,而通常还是极深的负反馈。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运放电路的”运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运放必须是在反馈下使用,而通常还是极深的负反馈。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运放电路的”运算“特性 ...

我在测板子,结果发现在就只有供电电源的情况下,还有输出,我就把反馈和电阻之类的都断开了,结果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还有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必你的电路是让OP07开环工作。
到datasheet上查查OP07失调电压是多少,开环增益是多少。 ...

好的 ,我看看

网友C:
这种高增益运放是需要调零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测板子,结果发现在就只有供电电源的情况下,还有输出,我就把反馈和电阻之类的都断开了,结果在没有 ...

“我就把反馈和电阻之类的都断开了,结果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还有14.5V。”

反馈电阻断开了,自然就没了反馈。此外,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还必须注意运放的输入端是否有适当的直流偏置。

网友D:
运放的开环增益Ao都很大,断开反馈成开环状态,输出电压Vos*Ao
已经饱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测板子,结果发现在就只有供电电源的情况下,还有输出,我就把反馈和电阻之类的都断开了,结果在没有 ...

开环了,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开环是万万不能的,除费用作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环是万万不能的,除费用作比较器

这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增益运放是需要调零漂的。

呃,受教了,第一次自己做东西

网友F:
慢慢来,其实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增益运放是需要调零漂的。

您说的是一般的高增益运放都要调零漂
还是说工作在高增益的状态下需要调?
OP07数据手册没有调零漂的电路,但是OP37有,就是图中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调法?不太懂这个,您给指点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是一般的高增益运放都要调零漂
还是说工作在高增益的状态下需要调?
OP07数据手册没有调零漂的电路 ...

OP07有调零端的吧。
你的手册哪里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是一般的高增益运放都要调零漂
还是说工作在高增益的状态下需要调?
OP07数据手册没有调零漂的电路 ...

有的,应该和你这张图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OP07有调零端的吧。
你的手册哪里来的啊?

ADI官网下,我估计看漏了